求STM32浮点数运算的库

楼主(2010-06-17):
求STM32浮点数运算的库
最好sin cos tan mpy div这些都有,或者有一个也行,邮箱是
yuanye_0073@qq.com
,万分感谢啦~!!!
邮箱
div
最好

网友A:
请与ST的代理商联系。

网友B:
额。。。。。。。。。代理商就有吗?

网友C:
你找到代理商,你与他们签一份协议
sin cos tan是有的,mpy我不清楚,div好像不需要库吧,你定义你的变量为Floating的,直接用“/”编译器会帮你搞的。

网友D:
额,好麻烦,不过还是谢谢啦!
我现在想写个简单的开环svpwm,有人建议我直接自己在程序里做移位处理下就行了,我先试下这样好用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