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波特率设置为5bps

楼主:
串口波特率设置为 5bps,还从来没见到有人这么用,恐怕STM32不支持这么低的波特率。
波特率为 5,直接用IO口模拟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没有答案。

这么慢的速度应该不在设计者考虑的范围之内。

网友:
请不要误解我的回答,我没有说行或者不行。

你的问题是“设置 偏差大吗”,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速率实在太低,串口还没有用这个速率的

网友:
                                 估计环境恶劣而需要超低波特率

网友:
                                 能恶劣到这个程度吗,好像这种速度没有用到的,那还不如操作者自己溜达一圈来得快。

网友:
                                 为什么会用这么低的波特率

网友:
bps=Fck/BaudReg
BaudReg是16位的,所以5bps要求Fck<327.675kHz.
MCLK可16分频到Fck,所以MCLK要小于5242.8kHz。
只要你容忍你的系统跑慢到5MHz,bps可以低到5bps。
精度是没问题的,bps越低,bps设置精度越高。

网友:
                                 与火星通信要这么慢的速度。

网友:
                                 那只是初始化时是这样的,LZ也不解释下,晕

网友:
                                 没必要设置的这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