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咨询一个TIM分频的疑问

楼主:
                                 APB主频是24MHz, timer 我想分频到100Hz。 但是分频寄存器是16位的,PSC无法一次分频到100Hz。如果不改变原APB主频,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想问一下,TIM CR1寄存器中的 CKD ,时钟分频因子如何使用的? 不太明白

网友:
TIM CR1寄存器中的CKD是用于设置ETR信号的采样频率,从而实现输入滤波(Input Filter)。

网友:
                                 我以前也不太理解,现在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