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设计功耗问题

楼主:
最近学习了AVR M16 做了一个点阵的时钟
其中用7805做稳压 串联6节5号电池 即9V转换到5V
用3个74HC595串接做列选 IO端口输出相应的段码
用timer0中断刷新点阵
用timer2异步时钟32768K晶振 每0.5秒计时一次 实现时钟计时

程序上问题不大 走了一天误差了2秒多 已加入时间补偿
但在功耗上遇到了大问题
差不多走上3天就没什么电了(点阵没亮度了快)
自己查资料学习发现
①我用的12M外部晶振太快 对于这种应用太耗电 完全可以内部1M代替
②7805效率太低 消耗了近1/3电能 还有完全可以降压工作 例如3.3V

但应该还存在问题
①是否可以使单片机休眠之类的(数据手册上的相关解释不太直观) 但timer0每1ms刷新是否会唤醒单片机 或者根部无法实现
②是不是点阵太耗电
③在利用电池给单片机供电时 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电源电路设计方法

希望各位帮忙解答
上图两张

网友:
我做这样一个假设,你的系统必需要5V供电,当然你的AVR可能是支持3V,你的595也有可能是支持3V的,这个我们暂不讨论。
你的大部分功耗在7805上损失了,9V到5V首先就有44%的功耗在降压上消耗掉了。MCU消耗的功耗想对于这个,恐怕就是毛毛雨了。这个电源方案完全不适合做电池供电设备的电源。你可以使用开关电源芯片,也没必要用6节电池串联到9V,具体电压视开关电源方案而定。但肯定效率要比这个方案要高,至少在90%以上。
点阵液晶确实很耗电,即使你是动态扫描的,依然很耗电,码段型的液晶是非常省电的,就是电子表中的那种,字符型或者点阵型的液晶不开背光,功耗也很低。

网友:
继续哈!
至于单片机,AVR的我确实没用过,时钟系统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用比较低的时钟来运行是一个方案,同时呢你让CPU平时处在睡眠状态,由定时器唤醒做必要的运算以及相应的显示刷新工作,然后再进入休眠态,下冲载唤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关于电源部分的设计我也是实实在在让它跑了三天才发现的 不过自己动手做确实收获不少 现在也正在看一些东西 从新设计电源 呵呵
而且现在准备再试试休眠的一些程序 网上实在找不到例子 呵呵 谢谢分析解答了

网友:
mega16我倒是用,但是没做过点阵,原来实验室打算给实验室用点阵做个类似于宣传板的滚动点阵,老师要求我们手工焊接,密密麻麻全是线,效果一般,电压使用开关电源的,不然点阵不亮,他需要提供足够电流,你用电池不行,这东西很耗电的,从电压转换来看用7805效率确实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做电子大赛还是喜欢用7805,因为他很耐用,再说烧了不心疼哈哈哈,算我一个讲述吧 ,不知道对楼主是否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其实挺好 不过你也看见了 我那板子很小 后面被飞的其实也不成样子了 所以决定用变压器供电了 不过以后会注意功耗问题 呵呵 谢谢啦
还有我昨天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49562-1-1.html帖子里
2L说条件不满足 能否帮忙看下 谢谢啦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AVR的用的人很多,不会没有例程的,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