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版主请教STM8S103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香水版主请教STM8S103的问题!!
我在写EEPROM 后 ADC通道会被自动发变(ADC 是采用连续,扫描模式).请问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我都找了两天了 (eeprom 读写都正常)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调用内部的asin() 时如果不关中断结果是错的!!
麻烦回复!!!
香水
通道

网友A:
什么叫“自动发变”?
调用内部的asin() ,你要看手册,查查asin()是否可重入。

网友B:
不好意思写错了(太急了) 是当调用写EEPROM 后ADC 的通道数被改变.(操作EEPROM 是关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