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C/DC模块,DC/AC模块?

楼主:
什么是DC/DC模块,DC/AC模块?
没有概念
就是电源模块吗?

网友:
                                 直流/直流,直流/交流    一样吗?

网友:
你确定DC/DC指得是直流转直流吗?
比如ZW32415  是24(交流)转15(直流)吧
为什么他上面标的是DC-DC?
还是标的不是指DCDC模块?

网友:
                                 既然有具体型号,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它的手册?

网友:
                                 手册上应该说得很明白

网友:
                                 很简单嘛,一个是直流转直流,一个是直流转交流

网友:
                                 不用弄那么复杂,就是两种电源模块嘛,买的时候别人也会跟你说的

网友:
                                 就是一个输入输出的问题,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很常见的一些名词,做硬件都会用到

网友:
嗯 先谢谢各们热心相助 PDF当然找过啦   说实在的,上面全是英文  似懂非懂的
我在ZW32415这个模块上看到DC-DC,而它的作用是交流24V变直流15V的,这个和DC-DC不对不上吧,怎么说也应该是DC-AC吧   我觉得奇怪
另外就是DC-DC仅指的是直流转直流模块吗?

网友:
                                 交流24V?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14# txcy 是的是的,是错了,怪不得怎么想不对,被人骗了,还是应该自己找资料   呵呵

网友:
                                 都是电源模块,我曾用DC/DC模块把正压变成负压输出!

网友:
跟开关电源类似
在电源文波要求较高的情况下,DCDC的输出要加电感和电容来提升输出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