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STM32为何用段时间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0-06-29):
STM32为何用段时间后不能运行?
我一块板子,使用正常,但使用过一段时间后(1个月左右),就发现不能再运行了,因为没用JTAG,只有在系统刚开始还没配置时钟前就做了段点亮LED的方法,发现,LED既然都不亮,也就是说程序根本就没运行起来。
奇怪的是原来使用正常,现在是能用串口下载(排除了内部晶振出问题),就是没法运行。开始以为线路什么地方短了导致进入了下载模式,但经试验证明MCU没有进入。
已经发生两次了,第一次发生时我以为外部有源晶振没有能起振,结果就做了如果外部起振失败就转内部,然后加焊了一些重点电路就好了。
现在又出现了,郁闷,代码和电路我都在其他电路上用过多次,从没出现该问题。
复位脚接104电容到地,BOOT0是10K下拉到地,另外1K连VCC用来做个跳线连BOOT0以便进入下载。BOOT1下拉10K到地,并用于IO输出。
请各位帮帮分析下原因。谢谢了。
晶振
程序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你要逐步缩小查找范围。
可以先考虑在同样的板子上换掉MCU,换上新的MCU看看是否恢复正常,如果仍有问题,则可以判断问题在板子上其他部分。
如果是MCU的问题,则要看看换下的MCU在其它环境下是否正常,如果仍有问题,则可能MCU部分被损坏,接下来就要查找是哪部分损坏,再继续追查损坏原因。

网友B:
我建议新做一块板,呵呵
焊接功夫很重要。。。

网友C:
我是怀疑是那块PCB板有问题,因为焊接了两块,有一块给客户的出现了2次这种问题,还有块出现过一次,原来我都是对重点部位进行了重新焊接,而且貌似用手指力压某一片PCB板区域,就能正常启动,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几乎是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