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捕获模式只能测量一个周期吗?

楼主(2010-06-29):
输入捕获模式只能测量一个周期吗?
在输入捕获模式下,如果想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只能测量相邻两个边沿的时间间隔码?那样岂不是很容易被干扰信号所干扰?
测量
信号

网友A:
你可以多次测量,软件滤波,再取平均啊!

网友B:
就是说捕获模式不能一次测量多个周期,比如说50个周期的时间了?

网友C:
一个周期结束,你可以得到这个周期的参数,下一个周期结束,你又可以得到下一个周期的参数。
只要你不停止TIM的运行,它就会不断地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

网友D: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