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能看程序运行的时间吗?

楼主:
                                 最近用IAR4.2调试STM32程序,不知道能不能用IAR来查看程序运行的时间,比如说从一个循环开始到这个循环结束总共用了多少毫秒。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好像有个叫什么cycle的寄存器,你可以用断点的方式来查看

网友:
                                 IAR的时钟寄存器不准,如果没有涉及到定时器可以软仿,否则就能个定时器硬防,看定时器的计数值计算时间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断点的方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叫什么cycle的寄存器,你可以用断点的方式来查看

CYCLECOUNTER对吧?设置两个断点之后没反应,一直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