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出错的问题处理

楼主:
两个CAN通讯,故意手动模CAN通讯线(线皮去掉),CAN总线会死掉,我仿真时候,在看寄存器,发现,有时候是离线错误,看了几种错误情况都有?
如果仿真,让CPU重新复位,发现CA还不能正常通讯,我复位CPU,整个CAN寄存器都复位了,为什么总线还不能运行?

我段掉该CPU的电,结果CAN能恢复运行。

软件怎样处理才能使通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使通讯正常运行?

还有我把这些错误都开启了中断,出现错误后,为什么不进中断啊?

485如果手摸接线(线皮去掉),总线能照常运行,可CAN总线怎么这么脆弱。如果在现场应用,出现CAN总线死的情况,可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CAN总线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你总线上只挂了两个节点,那应该很稳定。你的这种错误,我觉得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你的终端电阻120欧,用了没

网友:
CAN总线应该比485稳定

从设计原理上来说,CAN总线应该比485稳定,除了2L的提示,还应该注意不同接点最好共地-这对于485也需要。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你在CAN通信这块,没有很好的隔离,一般在用的时候都要用光隔的,一般用TLP113,看你用了没

网友:
                                 CAN通信现在都用在汽车行业,肯定是很稳定的,应该是你用法上出了问题

网友:
这种方法确实能发现CAN总线出错情况的处理
现在把所有CAN错误的中断打开,进入中断后,把中断信息清除,并重新初始化CAN总线,数据能正常通讯了

网友:
请问你的CAN出错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中断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是,正常通讯的状态下,没问题。但我要做破坏试验,把CAN总线,断线或短线,模块就不能通讯了,查看寄存器,是总线关闭,程序里软件恢复总线这部分不是太明白,所以只能硬件断电在上电,才能恢复,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