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这个MOS管?是不是想搭着推销MOS管?

楼主:
目前开发板在USB这里都用了一个MOS管控制上拉的1.5k电阻。
大家讨论下省去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降低成本还不够彻底

                                 100K电阻可以省掉,STM32的IO用Input做Floating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这样搞?

                                 貌似非主流阿

网友:
STM32?
LZ可以试一下,看看USB能否连上

网友:
我都用我产品上了,呵呵。

那个100k是为了检测设备是否插到了计算机的USB口。
因为计算机会拉低D+。
不插我不连,呵呵。

还是请大家讨论是否有问题吧!

如果都看不出问题,咱就放心了。

同意各开发板厂家应用此电路^_^

网友:
专家建议

                                 别和自己开玩笑

网友:
3楼是专家

                                 听相信三楼的,没错

网友:
呵呵,不行总得有个说法吧?

有EMC问题?
有电平兼容问题?
我仔细看过,都没有。
BTW,IO是5V FT管脚。
3楼的非主流说法是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MCU的IO都5V兼容,且上电即浮空。
其实也不是为降低成本,MOS管便宜,只是没必要的就别用,多只香炉多只鬼。

网友:
会不会是有点保护作用?

 使用MOS管驱动D+, 比直接由STM32驱动要安全一些,毕竟USB线是另外电源系统。万一烧了MCU就亏大了。

网友:
usb的D+/D-已经直接连了,还在乎这个控制脚么?

                                 而且这个控制脚可隔了1.5K电阻,比D+D-安全多了。

网友:
我认为用一个IO脚直接连接1.5K电阻即可,不必加MOS管和100K电

估计是设计这个开发板的人不太了解USB,直接抄了一个5V系统中的线路。

STM32是3.3V供电,使用I/O口的推挽工作模式,芯片内部就是通过一个MOS管驱动的,不必再外加MOS管和偏置电阻,I/O引脚可以直接连接1.5K电阻再接到D+即可。

网友:
放心用的拉~~~

网友:
同意香版的看法。

网友:
旧帖顶起~~~

请问McuIsp,这个MOS管的型号???

刚好俺要用此电路,记得开发板上有,没记清,谢谢~~~

网友:
                                 小功率就2N7002咯~

网友:
                                 这个是P管,可不能用2N7002,最便宜的是TP0610、NDS0610一族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