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cosii如何使用串口中断在接收数据?

楼主(2009-07-18):
stm32ucosii如何使用串口中断在接收数据?
哪位大侠帮我解答下,不胜感激,小弟刚开始在STM32上折腾uCOS II.Micrium的代码已经跑上了,但中断还迷糊..............
1)stm32 ucos ii 如何使用串口(如uart2)中断在接收数据?
2)串口中断在哪开?然后用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收数据
3)原来固件库里的stm32f10x_nvic和stm32f10x_it要使用吗?
4)哪位大侠帮我介绍下流程,如果有例子分析下那就b-e-a-ut--ful!
数据
,
void
,
不胜感激
如何

网友A:
可以和 裸奔一样 处理只是进中断 出中断要通知ucos
进中断
OS_ENTER_CRITICAL();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出中断
OSIntExit();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leaving the ISR */
库文件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B(2010-07-01):
3#
自然的天逸
大侠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能给一个 MDK的 可以串口中断的工程么
不胜感谢
293942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