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场休息,问个问题:STM8有没有指令编码文档?

楼主:
准备优化一下自己的STM8_SWIM下载线,需要写一个flashloader。
看了一下STVP里使用的flashloader算法,还是觉得有一些可以做到更加优化/简化的方法。

STM8的指令集找到了,但是里面没有详细的指令编码,虽然编码可以使用STM8的汇编器生成,但是最好能够一个文档用于在调试过程中核对。
STM32的Thumb2指令集有公开的编码格式,当然,这个是ARM公司公开的。
能否给个STM8的指令编码文档的链接?

另外,STVD能否生成在RAM里运行的代码,并使用st-link下载到RAM中调试?

最后,在芯片的Datasheet里,看到DM(Debug module)的相关寄存器,但是,在STM8 Reference Manual里,没有找到这些寄存器的详细定义和使用方法,这个是否是公开的?能否提供链接?
----已经找到,在这里:http://www.st.com/stonline/books/pdf/docs/14024.pdf。什么时候本大爷高兴,在OpenOCD里加上STM8的支持,哇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哦.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
                                 我也不太确定

网友:
这个文档中,在每个指令的详细说明中有指令编码:PM0044  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

例如ADC指令的说明如下:

网友:
原来在这里,和一般习惯的写法不一样啊。
这个写法,还要研究一下。。。。。。

网友:
h:\myproject\versaloon\data\stm8\flashloader\main.asm(5): lyn : Error 5: No information on start address of class 'ram'

看来,STVP不支持写RAM里的程序吗?
另外,STVP不支持模拟调试吗?

网友:
试了一下IAR,这个是可以模拟调试的。
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测试用的flashloader:
static uint8_t stm8_flashloader[] =
{
        0xA6, 0x5A,                                // LD        A, #$5A
        0x20, 0xFE,                                // JRA        $
        0x9D,                                        // NOP
};

运行正常,stall后读取的寄存器:
Info:   A = 0x5A(90)
Info:   PC = 0x000002
Info:   X = 0x0000
Info:   Y = 0x0000
Info:   SP = 0x17FF
Info:   CCR = 0x00000028

看来基本米问题了。
PS:STM8的汇编指令的opcode,比thumb2简单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