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求助STM32F17USB通信死机

楼主:
                                 使用STM32F107 USB HID通信时,如果通信时把USB线拔掉,有时会导致STM32一直在USB中断中,跳转不出来。最初使用的是3.1的USB库,现在使用3.2的库,问题依旧。自我分析问题,USB如果正在发送或者接收中,会导致发送不出去,或者接收不完成,一直在USB中断中,出中断后会立马再次进入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以前坛里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结果没人回答,希望这次大家能够给点帮助,谢谢了

网友:
                                 没有人能帮帮忙嘛

网友:
我看过了,那个一直进的中断是RXFLVL

RXFLVL: RX FIFO NON EMPTY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t least one packet pending to be read from the RX FIFO.

这个中断标志位不能软件清除,并且数据一直发不掉,所以标志位就一直存在,所以会一直进中断。

不过这个不影响你的使用阿,如果设备重新插入USB,由于有USB复位信号,设备还是能正常被枚举的。

网友:
                                 可是一直进入中断的话,其它的程序就不能执行了,怎么办

网友:
                                 如果确如4楼所说这个中断标志位不能软件清除,那么你只能暂时禁止这个中断。

网友:
我在初始化的时候遇到了相同的情况,结果是下面注释掉的那一行非法访问RXFIFO引起的:

USB_OTG_CoreInitHost()

  /* Flush out any leftover queued requests. */
  num_channels = pdev->cfg.host_channels;

  for (i = 0; i < num_channels; i++)
  {
    USB_OTG_HCGINTMSK_TypeDef  hcintmsk;
    hcchar.d32 = USB_OTG_READ_REG32(&pdev->
regs.HC_REGS->HCCHAR);
    hcchar.b.chen = 0;
    hcchar.b.chdis = 1;
    hcchar.b.epdir = 0;
    USB_OTG_WRITE_REG32(&pdev->regs.HC_REGS->HCCHAR, hcchar.d32);

    hcchar.d32 = USB_OTG_READ_REG32(&pdev->regs.HC_REGS->HCCHAR);
    hcchar.b.chen = 1;
    hcchar.b.chdis = 1;
    hcchar.b.epdir = 0;
    USB_OTG_WRITE_REG32(&pdev->regs.HC_REGS->HCCHAR, hcchar.d32);
    do
    {
      //USB_OTG_READ_REG32(&pdev->regs.GREGS->GRXSTSP);
      hcchar.d32 = USB_OTG_READ_REG32(&pdev->regs.HC_REGS->HCCHAR);
      USB_OTG_BSP_mDelay (20);
    }
    while (hcchar.b.chen);

    hcintmsk.d32 = USB_OTG_READ_REG32(&pdev->regs.HC_REGS->HCGINTMSK);
    hcintmsk.b.chhltd = 0;
    USB_OTG_WRITE_REG32(&pdev->regs.HC_REGS->HCGINTMSK , hcintmsk.d32);

    /* Clear all pending HC Interrupts */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HC_REGS->HCINT, 0xFFFFFFFF );

网友:
楼主啊  我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啊 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求助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啊  我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啊 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