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FT使用发现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
测试了一下 STM23 FFT  64点的。
发现 :

实时用ADC采样数据。(大家先不考虑ADC精度和跳动问题)

1。频谱的幅值有些跳动,大家有何好方法减少跳动。

2。求频谱的相位,要使用 反正切 函数,这太耗时间,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得出  频谱的相位?

网友:
我前段时间用过

                                 幅值跳的厉害,没解决,后来就自己写了个,但没那个库传说的这么快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用excel生成的64点采样数据,这样就不存在采样误差的问题,纯粹验证ST的FFT库。
50hz,基波1.65V,直流分量1.65V,这些都是不变的,只有初始相角发生变化,每次变化60度,生成6组样本数据。
初始相角0度时,计算得基波幅度为1482   --- AD数据数据之间参与运算,不是电压值
初始相角240度时,计算得基波幅度为1498
其他角度就不一一赘述了。
上述2个数据差了16个AD值,相对于3.3V的系统来说,就是0.13V了,这个误差是不是大点了??
求模和相角的程序:
void powerMag(long *fftbufout,u16 *mag,u16 *angle)
{
        s32 lX,lY;
        float X,Y,Mag;

        angle = angle;

        //direct current
        lX= (fftbufout[0]<<16)>>16;  /* sine_cosine --> cos */
        lY= (fftbufout[0] >> 16);   /* sine_cosine --> sin */

        X=  ((float)lX)/512; //        X=  64*((float)lX)/32768;
        Y = ((float)lY)/512; //        Y = 64*((float)lY)/32768;

        Mag = sqrt(X*X+ Y*Y)/NPT;                 // 先平方和,再开方
        mag[0] = (u16)(Mag*65536);                 //

        //50HZ
        lX= (fftbufout[1]<<16)>>16;  /* sine_cosine --> cos */
        lY= (fftbufout[1] >> 16);   /* sine_cosine --> sin */

        X=  ((float)lX)/512; //        X=  64*((float)lX)/32768;
        Y = ((float)lY)/512; //        Y = 64*((float)lY)/32768;

        Mag = sqrt(X*X+ Y*Y)/NPT;                 // 先平方和,再开方
        mag[1] = (u16)(Mag*65536);                 //

        if(lX!=0)
        {
                Mag = atan2f(Y,X);
//                if(lY<0)
                {
//                        angle[1] = ((-Mag*180*1000/3.1415926-5625)*2)/1000;
                }
//                else
                {
                        angle[1] = (Mag*180/3.1415926)+360;
                        angle[1] = angle[1]%360;
                };
        };
}
欢迎ST和大家排砖!

网友:
                                 还是自己做吧,呵呵,我自己写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