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ADC采样和USB速率问题

楼主:
                                 版主啊,我ADC采样速率设置的是400k,时钟为8M,8通道规则转换的,stm103vbt6内置的是12位。现在想加一个USB和PC通信,把ADC采样的数据实时传到PC。刚才在版上搜集了下,有几个帖子提到了,ADC采样和USB速率的冲突问题。有点疑问,不知我这样能否实现?

网友:
                                 ADC采样和USB速率的冲突问题?什么问题?

网友:
那个帖子中午搜到的,现在一下找不到在哪里了。大概是讲ADC设置最高时钟和USB的有冲突,版主在那个帖子里有详细的讨论。
现在不考虑那个冲突问题,请教版主,我这样加工USB和PC通信,实时传输ADC的采样数据,应该没问题吧?多谢

网友:
我看手册上是usb2.0 全速
查了下 USB2.0 Full Speed:理论速度是12Mbps,也就是过去的USB1.1
就是说stm32 最大速度是12Mbps?

网友:
                                 如果要使用USB,系统时钟必须是48MHz或72MHz。如果系统时钟设置正确,你要求的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
那完了,我的系统时钟是64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完了,我的系统时钟是64M的
这还不简单,改改就好了。

网友:
                                 改的话,我其他的受影响了啊,

网友:
改的话,我其他的受影响了啊,
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哈哈,多谢版主的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