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一个USART1的问题

楼主:
USART1 ,设置跟其他UART一样。当我uart1发送0xaa时,示波器测得的波形,最高bit的1变成了0; 如果我发送0x55,波形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只要我发送的字节的最高位是1,那么示波器上探得的最高位就变成了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难道usart1还有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
                                 USART1没有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
那就奇怪了,我USART1的设置跟UART4一样的,并且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用的是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无硬件流控制。 但是USART1发送数据0xaa,示波器看到的就是最高bit还是0, 我用STM3210E的开发板试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
我发送的是0x55,0xaa,下图是我抓的波形
我先发的是0x55,然后发送的是0xaa,但是这个波形看上去就是先发的0xaa,然后才是0x55.
这个比较奇怪,版主帮个忙,谢谢!

网友:
没错,波形是先0x55,再0xAA。

不要搞错了,UART数据传输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网友:
对的,波形是对的。 那USART1里面是否有哪个位是设置接收的时候先接收高位还是地位的吗?
因为UART4我也是这么设置的,然后跟其他MCU的UART通讯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
对的,波形是对的。 那USART1里面是否有哪个位是设置接收的时候先接收高位还是地位的吗?
因为UART4我也是这么设置的,然后跟其他MCU的UART通讯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有点不明白了。 ...
我从来没有听说UART还可以设置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的,你这是哪里看来的,还有这样颠倒位序的UART?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了。因为我中间还穿插HART协议。HART协议是需要校验位的,我uart没有设置校验位。所以出错了。

网友:
                                 UART的高地位肯定是固定的,低位在前,高位在后,不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