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1ADC1和TIM4CH1冲突?

楼主:
刚才还以为AD烧掉了 重G了个工程 发现没事 回来再找 发现是DMA1上1通道的2个输入冲突 已经配置了优先级
ADC1 和 TIM4CH1 都配置了 循环DMA发送 这样的话就不行了? 看了下手册 没有特意讲这方面的东西~~ 忘指教

网友:
                                 TIM4CH1为PWM输入捕获的周期 = 960US ADC1通道上的采样分别为239.5 , 55.5 , 55.5t@12Mhz也就是19.95us , 4.625us, 4.625us 在设置优先级的情况下躲不开吗?还是我没设置对?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否同时为DMA1的通道1设置了2个源地址和2个目标地址?而且还在同一时间设置了2个DMA触发源?

网友:
对 就是TIM4CH1 和 ADC同时在用DMA CH1         DMA设备的4个优先级是相对DMA1 7个通道之间说的?
如果是这样就是每个DMA CH 被一个连在他身上的设备使用?
我的理解有错误

网友:
                                 想把一个通道当成2个通道使用,当然要出错了。

网友:
                                 谢谢。我也需要了解

网友:
                                 每一个DMA通道应该只能有1个源地址、1个目标地址和1个触发源,而且STM32的每个DMA通道的寄存器中也只有一组寄存器可以存放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因此在手册中没有必要再累赘地说"不能把一个通道当成2个通道来使用"。

网友:
                                 这样配置肯定会冲突,就像版主说的那样,每个DMA通道只有一个源地址、一个目标地址和一个触发源

网友:
                                 恩 那个"优先级"让我想当然地认为是对 一个通道来说的

网友A:
想请问一下,假如我要用DMA通道5的TIM4_CH3(PB8),用来接收外部的数据,我该怎么配置,找了好多例程,发现只有ADC和SPI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一下,假如我要用DMA通道5的TIM4_CH3(PB8),用来接收外部的数据,我该怎么配置,找了好多例程,发现只 ...

这个得看你接收什么数据了,如果只是高低电平状态用dma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