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中断问题

楼主(2010-07-06):
stm中断问题
遇到一个问题
PE0和PE1分别作为外部中断源0、1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触发PE1还是PE0,两个中断都被触发
这怎么解决啊?
问题

网友A:
先找出问题的根源,然后根据具体现象找解决办法。

网友:
初始化正确吗?你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还是高低电平都可以触发?

网友B:
首先把你的硬件检查下,再检查你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