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TM32LIN的读写例子参考下

楼主(2010-06-13):
谁有STM32LIN的读写例子参考下
小弟目前正在搞STM32 lin 总线请问有做过这块的么,能给参考下么?

网友A:
都没做过么?

网友B:
因为Lin的库的版权问题,ST暂时还没有Lin在STM32上的例程。如果你有Lin相关软件库的版权,在开发中遇到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一下Lin的使用。

网友C:
我不用软件库,我想直接调用ST的底层UART库函数,写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使用Lin发送数据就是依照Lin的协议向DR写入相应的数据,如果你调用UART的底层函数,依然要按照Lin的协议去编写,还是要涉及Lin的版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