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管脚A的设置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static volatile GPIO_TypeDef *led_ctrl_reg[]=
{
LED0_GPIO_REGA,
LED0_GPIO_REGA,
LED0_GPIO_REGA,
LED0_GPIO_REGA,
LED0_GPIO_REGA,
LED0_GPIO_REGA,

};
//LED控制位
static uint32 const led_ctrl_bit[]=
{
LED0_CTRL_BIT1,             //led0
LED0_CTRL_BIT2,    //led1
LED0_CTRL_BIT3,    //led2
LED0_CTRL_BIT4,             //run
LED0_CTRL_BIT5,     //power
LED0_CTRL_BIT6,
};
void led_init(void)
{
uint8 led_index;

//iob时钟使能
RCC->APB2ENR|=(0x01<<3);
RCC->APB2ENR|=(0x01<<2);

//配置I/O口属性
for(led_index=0;led_index<LED_NUM;led_index++)
{
  //指向寄存器
  volatile GPIO_TypeDef *GPIOx_REGS_p=led_ctrl_reg[led_index];
  //判断是否要用高位寄存器

  if(led_ctrl_bit[led_index]>=8)
  {

   GPIOx_REGS_p->CRH&=~(3<<((led_ctrl_bit[led_index]-8)*4));//设置为输出模式
   GPIOx_REGS_p->CRH|=(2<<((led_ctrl_bit[led_index]-8)*4));
   GPIOx_REGS_p->CRH&=~(3<<((led_ctrl_bit[led_index]-8)*4+2));//设置为通用开漏模式
   GPIOx_REGS_p->CRH|=(1<<((led_ctrl_bit[led_index]-8)*4+2));
  }
  else
  {

   GPIOx_REGS_p->CRL&=~(3<<(led_ctrl_bit[led_index]*4));//设置为输出模式
   GPIOx_REGS_p->CRL|=(2<<(led_ctrl_bit[led_index]*4));
   GPIOx_REGS_p->CRL&=~(3<<(led_ctrl_bit[led_index]*4+2));//设置为通用开漏模式
   GPIOx_REGS_p->CRL|=(1<<(led_ctrl_bit[led_index]*4+2));
  }

}
led_onoff(4,1);
  mdelay(150);
  led_onoff(4,0);
  mdelay(150);
  led_onoff(4,1);

小弟碰到点问题·请各位大虾~帮个忙~
看看到底是哪错了·郁闷一天了~
我设置A口的第1~第5个管脚问输出模式~ 通用开漏输出
但是初始化后~
A口的脚不能控制~
上午发现·输出端口A时钟没有打开~后来打开了~还是不能控制~
我把寄存器仿真图片发上来~

网友:
这个是仿真的时候io_a初始化完了的状态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手动点击GPIOA_ODR 的0~7的时候~ GPIOA_IDR不跟着变化~
如果是B端口的话~GPIOA_IDR是随着GPIOA_ODR变化的~郁闷至极~搞了一天了·没有搞出个接过来

网友:
硬件仿真的时候GPIOA_ODR也是正常的·但是GPIOA_IDR不正常,输出IOA的电平状态不正常(都是低电平,没有变化过~)
软件仿真的时候 因为不能看到GPIOA_IDR,所以看似很正常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是:我把输出设置成开漏模式了~
而开漏模式要+上拉电阻~
设置成推挽模式就可以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
那问什么B口没有问题那???

网友:
B口的问题也解决了~
原因是:B口我接了到了发光二极管的阴极上~

网友:
                                 哈哈,楼主14:38发帖,到16:11再发帖,一个半小时就全部解决了郁闷一天的问题,效率还是很高的嘛,

网友:
那是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才凝结到那几分钟了~
吃三个包子饱了~你不能赖前2个包子没有用呀~

网友:
这个不错
努力总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