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TM32F103C8T6串口多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6-10):
问个STM32F103C8T6串口多机通讯的问题
采用多机通讯机制,主机(PC)先发寻址字节,再发固定长度的数据字节。
设计的时候发生失误,没有想到其地址只支持4位数据(16个地址),而实际需要128个节点。因此想从软件上想办法弥补,计划是用元件判断寻址地址的完整值。
所以想问一下当某个芯片的USART因为收到寻址字节而被激活后,有没有办法能读到这个寻址字节?谢谢!
通讯
数据
计划

网友A:
1)如何用元件判断寻址地址的完整值?
2)什么时候出现这个寻址字节?

网友B:
你们俩个是不是一个单位的?怎么问同样的问题?
版主,STM32 UART 多机通信,1主多从,从机最多可支持多少个啊?

网友C:
真是无独有偶啊,
回版主,我从不认识TuBie,我单位暂时只有我在评估STM32F103多机通信方案

网友D:
楼主的好像板子已做出来了,俺的还在设计评估价段.

网友E:
我也不认识zlutian
板子确实是做出来了,然后读手册才知道STM32F103c8的多机通讯只支持4位硬件地址。个人认为这个设计也太奇怪了吧,用过好多种MCU都是8位的,头一次遇到支持持4位的。
现在的想法是还用多机通讯,软件里如果能读到这个寻址字节,自己再判断一下。这样至少可以把数据帧导致的软件中断减小到不用多机方式的1/16。
如果不能读到寻址字节,那我只能用纯软件来判断了,这样可靠性可能会降低。

网友F:
回版主:
数据通讯的过程是这样的:
1主机(PC)+128从机(STM32F103C8T6)
每次通讯都是主机先查询,从机应达;
主机发送的顺序是:寻址字节→延时20ms→命令字节→数据帧;
从机应达的数据帧就是一个数据序列了。
PC的程序不能做改变,现在还是想用硬件级别的多机通讯机制,以减小数据帧引发从机中断的次数。但是如果不能读取到用于寻址的寻址字节,那就没法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G(2010-07-10):
报告一下,采用多机通讯的机制,寻址字节的内容是可以被收到并引发中断的。

网友H:
看来这个问题确实需要版主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