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采样时间疑问

楼主:
                                 AD的采样时间SampleTime,从1到239Cycles,请问这对精度有影响吗?比如说1Cycles和7Cycles?

网友:
怎么说呢?这个问题不是简单问题,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icview-107212-1-1.html

网友:
                                 个人觉得对精度没影响,只是影响采样速率

网友:
唉。。学软件出身就是悲剧,里面好多硬件术语看不懂
大概意思就是根据我的AD输入来选择采样时间,是这意思吗?

网友:
                                 这个AD SampleTime是不是就是  信号学里的采用间隔时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学软件出身就是悲剧,里面好多硬件术语看不懂

按我的理解,AD采样时间的选择与信号源的阻抗相关。

网友:
有些了解了
呵呵,先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