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外部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3):
STM8S外部中断问题请教
在当前使用STM8S105进行调试时, 发现外部中断一个问题:
上电初始化设置该端口为“悬空输入, 无外部中断”,
到主循环中打开该外部中断(悬空输入,启动外部中断, 同时设置EXTI_CR1).
问题是: 我什么时候允许中断, 程序就什么时候进入中断,而且是连续两次(间隔约200uS), 以后就正常了。
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 或者知道如何解决, 请指教。
另外,请问外部中断的滤波时间是多少(资料中没有提及)。
而且
间隔
程序
如何
上电

网友A:
允许中断之前相应的中断标志已经置位,清除该标志位之后再允许中断

网友B:
谢谢楼上的答复。
但是STM8S的外部中断是没有中断请求标志的。
另外, 纠正一下,中断只是进入了一次, 而不是连续两次(看示波器看错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程序为:
DisableAllIntp();
Init_Exti_PD_Intp();
EXTI_CR1 = ****(PD口双沿中断);
EnableAllIntp();
虽然外部中断没有中断请求标志, 但是我估计使能外部中断输入时刻,中断触发条件仍为默认数值(低电平、下降沿),从而影响了中断标志。
将中间两条语句换个位置就正常了。

网友C:
此贴已结, 谢谢。

网友D:
中断标志位都是要通过软件清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