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使用大问题!!!

楼主(2010-07-12):
IAR使用大问题!!!
最近使用IAR遇到大大的问题,IAR总是提示项目没有保存,即IAR工程里面的文件后面总是显示“*”,无论你没有编译还是编译完,无论你有没有修改工程,总是有“*”,开始我以为是IAR软件有问题,彻底删掉IAR,重装还是一样!重装电脑系统,再安装IAR还是一样!因为程序很大,现在已经达到200多K了,每次都要重新编译很费时间,几乎要崩溃了,望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用的是IAR5.3......在线等待......
问题
工程
在线
程序

网友A:
1)查查你的系统时间是否与项目中的文件时间匹配
2)看看项目文件是否为只读

网友B:
我也碰到过。
修改后即使F7了,还是在某文件后有"*"。
不过不理会它,好像也没有影响使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确实是电脑时间不对,工程文件为只读,把时间设对,把“只读”属性去掉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