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IAR4.2能修改缩进吗?
albertzhou
albertzhou

网友A(2010-07-09):
IAR4.2能修改缩进吗?
最近用IAR4.2开发ST,发现它默认的缩进只有两个空格,像
if(a)
{
? ?b;
}
不知道能不能修改成默认有更多空格,比如四个,像
if(a)
{
? ? ? ? b;
}
求教!
开发

网友B:
大家早就用IAR 5.x系列了,lz火星了。

网友C:
一般默认的缩进都是两个空格,其它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就行了,用起来也很方便,还不知道哪里可以进行修改

网友D:
方法已经找到,在TOOLS 里面的 OPTION 里面设置

网友E:
哎,IAR5.x是这样修改的,4.2应该也类似:
tool->Options--> indent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