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读保护的问题。

楼主:
测试STM32读保护时发现,当设置了读保护后,就不能在代码里擦除程序。执行一下代码,无法将CODE擦除。
while(FLASH->SR&0x01);
FLASH->CR|= CR_PER_Set;
FLASH->AR = pFlashAddr;
FLASH->CR|= CR_STRT_Set;
while(FLASH->SR&0x01);
FLASH->CR&=CR_PER_Set;

这样的话,如果设置了读保护就没办法擦除程序吗?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读保护"功能包含了前4K字节"写保护"的功能,要擦除前4K的内容必须先解除读保护,4K以后的部分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
                                 版主:当解除读保护功能时,整个IC的都是0XFF。这样的话,IAP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
IAP通常都是放在Flash的前4K字节,你不可能连IAP程序都要擦除吧?!

这个机制就是要保护IAP不被意外破坏!

网友:
                                 解除读保护时,要怎么保证IAP部分不被擦除?请版主明示!

网友:
解除读保护时,要怎么保证IAP部分不被擦除?请版主明示!
解除读保护时,没有办法保证IAP部分不被擦除。

产品定型后,IAP部分是不允许被擦除的。

网友:
解除读保护时,没有办法保证IAP部分不被擦除。

产品定型后,IAP部分是不允许被擦除的。
---------------------------------------------------------------------------
产品虽然定型,设置了读保护,但是要用IAP升级怎么办?

网友:
IAP升级是升级4K以后的部分,也不是升级IAP本身。

如果要升级IAP本身,必须返厂才能进行,怎么能在客户端做IAP本身的升级呢?

网友:
看来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的IAP区有擦除代码的功能。当要用升级用户程序时,指针跳转到IAP区,执行代码擦除主程序。但是当IC设置了读保护后,IAP区的代码就不能擦除程序了。导致在线升级失败。那要怎么即能保护IC有能在线升级?

网友:
                                 请看我在2楼的回帖,4K以后的擦除不受读保护限制,除非你同时加了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