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TIM1_CH4求助

楼主(2010-07-14):
STM8STIM1_CH4求助
STM8S TIM1_CH4 求助
请问我在OPTION 里设置的 PD7 输出 TIM1_CH4 功能,我想关闭原来PC4上的TIM1_CH4输出,
我查了半天手册没有看到说明,请问版主主,可以实现吗?目前的实验情况是两个通道的PD7 PC4 同时输出PWM信号,晕倒,PC4我还想当普通IO用呢!
手册
信号
通道

网友A:
芯片什么型号?
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B:
STM8S105K6 Option BYTE 里我成功编程序的 PD7 的功能为TIM1_CH4,

网友:
OPTION BYTE 写完了,我特意回读一下,看看看看PD7的第二功能,有没有修收成功!

网友C:
顶一下,知道什么原因的告诉我一下。。。
版主主,帮我看看! 两个PD7 PC4 为什么同时输出PWM ,会不会是芯片的BUG啊!

网友D:
照理说,OPTION 怎么搞,都不会同时,会输出两路PWM 信号出来,出来的信号 频率,占空比一模一样!用示波器看!

网友E:
是的,这是一个BUG。
这个OPTION只是为44脚的产品而设计的,应该在其它封装中被屏蔽掉。
请不要在非44脚的产品中使用这个OPTION。
请看STM8S105x的勘误手册: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es/17400.pdf
。

网友F:
晕倒,我中奖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