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和Debug_Flash?

楼主(2010-07-19):
Debug和Debug_Flash?
为什么IAR中,workspace下面那个选项,有时候是Debug和Release,有时候是Debug_RAM和Debug_FLASH呢?
为什么

网友A:
新建一个工程之后就没有Debug_RAM这个选项了

网友B:
同一个应用工程,可以设置不同的编译选项组合,你可以为不同的编译选项组合起一个容易记忆的名字,Debug、Release、Debug_RAM和Debug_FLASH都是这样的名字,按你的喜好,起什么名字都可以,你不给名字,自然就没有Debug_RAM这个选项了。

网友C:
啊??只是名字不同吗?那是在哪里设置下载进FLASH或者下载进RAM调试啊?

网友D:
你选择Debug模式,就是下载进RAM调试了

网友E:
我选这个模式它也会烧FLASH,难道是FLASH和RAM都给下载了?

网友F:
那个只是WORKSPACE的配置
比如你做好一个FLASH的配置,然后给他起名字叫DEBUG_FLASH,或者D_FLAGH诸如此类的,保存,然后再做一个RAM的配置,起名字叫DEBUG_RAM,再保存。
下次你要换配置,就不需要当场去修改OPTION了,直接选择保存好的配置。

网友G:
清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