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怎么通过JTAG下载调试

楼主(2010-07-17):
求助:IAR怎么通过JTAG下载调试
RT,IAR怎么通过JTAG下载调试?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这里的默认值都是至少会下载的,冷不丁碰到一个非默认值的还有点儿不知所措

网友:
是想通过开发板的JTAG下载到我自己的板子上

网友B:
这样可行吗?

网友C:
JTAG软件安装后检测不到芯片。。
是不是需要装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