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没用到的地址线可以用做其它用途吗

楼主(2010-07-15):
FSMC没用到的地址线可以用做其它用途吗
可以用做普通GPIO吗?感觉输出地址时会有影响
其它
影响

网友A:
没有用到的FSMC地址线,可以作GPIO,以前有讨论过,也有明确的结论,search一下吧。

网友B:
FSMC输出地址时,没用到地址线不会输出地址信号吗?
比如地址0x6C00 0008,只用到地址线A2,其它地址线用来输出控制其它器件.,
那对这个地址读写数据时候A0/A1,A3/A4.....等,未用地址线会不会输出0而
对未用地址线控制的器件有影响呢?

网友C:
请不要把未用地址线配置为复用输出。

网友D:
明白,谢谢版主!

网友E:
前几天还这么用,在IO初始化的时候,不要指定为复用功能,就能用作普通IO,我用万用表也测试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