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22):
STM8仿真问题求助
我现在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M8S103K,仿真工具ST-link,编译器cosmic 情况是:
1.我运行到指令 GPIOB->DDR=0xff (全部设置为输出)时,编译器弹出对话框提示
说timeout.
2.当我将指令改成GPIOB->DDR=0x80,或者0x40、0x20,0x10,等只设置单个bit
时就能正常仿真.
请知道的帮帮忙.谢谢.
工具
编译器
对话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他本身的库函数呢?》

网友B:
我需要自己定义一些宏..
#define CHANNELX1_PORT (GPIOB)
#define CHANNELX1_OUTPUT (CHANNELX1_PORT->DDR=0xff)
类似这一种

网友C:
可能觉得自带的库函数不怎么好用吧

网友D:
自己定义是可以的,不过要注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