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stm32中断的问题
我目前做个实验,stm32 中断,碰到一个问题,我用PC6作为中断源,设置其为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而在上升沿和下降沿要进入不同的中断处理程序,那我的中断处理程序该如何做,两个EXTI9_5_IRQHandler?不太明白,是不是我哪儿还没有理解透彻?
程序
如何

网友A:
一个中断源只有一个中断入口,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要自己判断应该进那部分处理。

网友B:
读一下GPIOx->IDR判断目前的电平

网友C:
谢谢2楼版主的和3楼janeslee的回答。3楼的意思是不是指根据gpio电平的状态来决定执行那部分程序?

网友D:
目前电平为低就是下降沿,为高就是上升沿呗,此法不适用于脉冲周期小于中断响应时间的情况

网友E:
上升沿和下降沿肯定是间隔出现的,第一次进中断时你肯定知道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以后在程序中简单记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恩,根据提示我已经调试出来了,谢谢二位,我给的分不多,就每位5分吧!呵呵,结贴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