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版主RTC问题

楼主(2010-07-21):
请教版主RTC问题
使用32F101 MCU已经量产快一年了,最近突然发现RTC问题很多,每一百台就有一两台RTC不走,最后测试发现RTC 晶振输出脚的波形不是正常的脉冲,而是一个横定的电压,请问版主这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ST的不良率没这么高吧,而且还都是出在RTC方面,其它功能都正常。
问题
不良率

网友A:
STM32的LSE驱动能力较弱,要求使用比较灵敏的晶体,手册上给出了建议的参数。
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晶体?什么参数?
这个问题还与PCB的设计有关。前几天我们还碰到有客户,因为生产线上板子清洗不干净而造成晶振不起振的情况,所有有问题的板子经过酒精清洗后都好了。

网友B:
我用的就是推荐的晶体,负载电容6pf,而且已经都生产快一年了,之前这种问题很少,几乎没有,最近一个多月突然增加,我们把换下的CPU换到好的机器上,仍然是振不起来,应该和外围电路没有关系

网友C:
版主今天没上班啊

网友D:
原则上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在没有看到具体板子我也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原因,请找代理商的FAE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