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SysTick的几个函数在哪个文件里?

楼主:
请问有关SysTick的几个函数在哪个文件里?只在misc.c文件里看到SysTick_CLKSourceConfig();函数源代码,谢谢!

网友:
                                 core_cm3.h和system_stm32f10x.h

网友:
                                 你指的是哪几个函数?

网友:
TO 二楼,我说的是固件库应用手册上P238介绍的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SetReload();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ITConfig();SysTick_GetCounter();SysTick_GetFlagStatus();等几个函数源代码。

网友:
TO 二楼,我说的是固件库应用手册上P238介绍的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SetReload();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ITConfig();SysTick_GetCounter();SysTick_GetFlagStatus();等几个 ...
你说的应该是旧版本的固件库吧,你可以在所有库文件中搜索一下。

我目前只有新版本的固件库。

网友:
                                 谢谢!我在MDK4.1(KEIL)安装目录下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6 楼,请问SysTick_GetCounter();SysTick_GetFlagStatus();等几个函数源代码的具体目录是???。
   我用的是3.5版本的库。但是找不到固件库应用手册上P238介绍的SysTick_GetCounter();SysTick_GetFlagStatus();等几个函数源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SysTick_GetCounter();SysTick_GetFlagStatus();等几个函数源代码的具体目录是???。
我用的是MDK3.80    但用3.5版本的库。可是找不到固件库应用手册上P238介绍的SysTick_GetCounter();SysTick_GetFlagStatus();等几个函数源代码。

网友:
是啊 我也再找 固件库3.5  怎么用systick啊 那几个函数用了就说未声明

网友C:
TO 8楼:你可以在keil uvision的安装目录下找到,X:\Keil\ARM\RV31\LIB\ST\STM32F10x,x 是你装keil的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O 8楼:你可以在keil uvision的安装目录下找到,X:\Keil\ARM\RV31\LIB\ST\STM32F10x,x 是你装keil的盘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录下的哪个文件呢?

在core_cm3.h头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