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debug问题

楼主:
应用3.1的库调试我自建的STM32工程,编译没有问题,在调试时发现,每到memset()和memcpy()函数,程序就跑飞
请教该如何改动工程

网友:
1)请确认memset()和memcpy()函数的使用方法是正确的。
2)请确认传递给这2个函数的参数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两个函数的使用方法和参数都没有问题,实际上我就是把一个老的工程用新的库来更新而已,开发工具IAR由原来的4.0升级为5.4,STM32的库文件由V2.0.3升级为V3.1,这个地方调试就过不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工程有什么设置不正确

网友:
                                 既然程序在这2个函数中跑飞,你就单步进这2个函数看看嘛。

网友:
                                 是的,单步看一下,看究竟运行哪一段代码不正常

网友:
                                 我单步了,就是在这个函数的地方单步,也跑飞,根本就不进函数

网友:
我用ULINK1单步调试也老是遇到跑飞的问题,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