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加密后怎么下载不了程序了求救

楼主(2010-07-06):
stm8加密后怎么下载不了程序了求救
用STVP把读保护位清掉。
加密
程序

网友A:
加密的意思是什么?ST的手册里没有这个概念,你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stm8加密是指向字选o(0pt0)字节写入0xAA时,eeprom,flashrom,的存储器处于读保护,在icp编程下将opt0置0x00,解除读保护。

网友C:
解除读保护后,eeprom,flashrom里的内容全被刷了,st保护得很厉害啊

网友D:
手册查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