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匹配中断进不了

楼主:
#include<LPC21xx.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32 unsigned int
void Timer0_ISR(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
uint8 num;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5000;i>0;i--);

}

void Timer0_ISR(void)
{
     T0IR  =  0X01;
     IO0SET = 0X00000001;
  DelayNs(400);
     IO0CLR = 0X00000001;

}

void Timer0Init(void)
{
   T0IR  = 0X01;                   /* 匹配通道0中断标志 */
   T0PR  =  99;                  /* 预分频寄存器 */
   T0MCR =  0X03;              /* MR0与TC匹配将使TC复位,且产生中断 */
   T0MR0 =  110592/100;             /* 匹配寄存器与定时器计数值想比较 */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

   VICIntSelect  =  0;              /* 中断选择寄存器,对应的中断请求分配为IRQ */
   VICVectCnt10  =  0x00000024;     /* VIC4通道 */
   VICVectAddr0  = (int)Timer0_ISR; /* 向量地址寄存器 */
   VICIntEnable  =  0x00000010;     /* 使能中断,写入1使能中断*/
}

int main()
{
  PINSEL0 = 0X00000000;
  IO0DIR  = 0X00000001;
  Timer0Init();
  while(1);

}

/* 请问各位大虾,我想使用的是定时器0的匹配中断,进入中断后让P0.0的灯亮,可是怎么也进不了中断 恳请大虾们帮忙,谢谢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之后你的ARM版还能用H——JTAG?

网友:
/*利用定时器0实现LED1->LED4顺时针和LED4->LED1逆时针流水灯*/
#include "config.h"

/*定时器0中断主函数*/
void __irq Timer0ISR(void)
{
        static  uint8 i=17;
        static  uint8 Flag = 0;

        /*LED1->LED4顺时针LED流水灯*/
        if( Flag == 0)
        {
                /*点亮LED灯之前熄灭前一盏灯*/
                if(i==17)
                {
                        IO0SET = 1<<20;
                }
                else
                {
                        IO0SET = 1<<(i-1);
                }
                /*点亮当前LED灯*/
                IO0CLR = (1<                 /*如果顺时针完成转向逆时针*/
                if(i == 20)
                        Flag = 1;
                else
                        i++;
        }
        /*LED4->LED1逆时针LED流水灯*/
        else
        {
                /*点亮LED灯之前熄灭前一盏灯*/
                if(i==20)
                {
                        IO0SET = 1<<17;
                }
                else
                {
                        IO0SET = 1<<(i+1);
                }
                /*点亮当前LED灯*/
                IO0CLR = (1<                 if(i == 17)
                        Flag = 0;
                else
                        i--;
        }
        T0IR      = 0x01;
        VICVectAddr = 0x00;

}

/*定时器0的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
        T0TCR    =  0x02;
        T0PR     =  0;
        T0MCR    = 0x03;
        T0MR0    = Fpclk/2;
        T0IR     = 0x01;
        T0TCR    = 0x01;

}

/*定时器的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PINSEL1 &= (~(0xff<<2));
        IO0DIR  |=(0x0f<<17);
        IO0SET   =(0x0f<<17);

        Timer0Init();
        IRQEnable();

        VICIntSelect  &= (~(1<<4));
        VICVectCntl0  = 0x20|4;
        VICVectAddr0  = (uint32)Timer0ISR;
        VICIntEnable  = 1<<4;

        while(1);
    return 0;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