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STM32的定时器,能不能实现74HC4040那样的脉冲计数器功 ...
ngkj1981
ngkj1981

网友A(2010-07-26):
STM32的定时器,能不能实现74HC4040那样的脉冲计数器功能
HC4040是异步的12bit二进制计数器
只要输入连续的时钟(脉冲)信号,就会输出信号开始到停止之间脉冲的个数,和输入脉冲频率无关
不知道用stm32内部的定时器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可以的话,就不用买芯片也省IO口了
定时器
计数器
二进制

网友B:
使用定时器的ETR引脚可以实现脉冲计数。

网友C:
恩,谢谢版主,刚也找到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但是不知道这种方式的话,输入脉冲信号的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
以前用4040输入20M时钟是没问题的
继续研究...

网友D:
看这个帖子中我在9楼的回答:
103ZE定时器外部模式1计数上限频率是多少
。

网友E:
ok,要得就是这个数据,感谢感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