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观察一下.stm8下载调试次数多了.会是什么效果?

楼主(2010-07-24):
大家都来观察一下.stm8下载调试次数多了.会是什么效果?
我的一块板用的是stm8 105c6,烧写次数多得记不清了.应该差不多快10k次.最近几次发现I2C读写错误.用手指摸MCU,有点发烫.换了一片后温度正常.大家遇到过同样的现象吗?是什么原因?
记不清了

网友A:
falsh的寿命不长的,10k次那么多它也该寿终正寝了

网友B:
你当是RAM呀,哪个MCU这么折腾不短寿

网友C:
10K次,基本就是这个数
一般说来,程序Flash是万次的,数据Flahs是十万次的,数据EEPROM是百万次
具体要看IC的制程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