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新闻】意法半导体正式发布超低功耗的STM32L系列产品

楼主:
STMicroelectronics Unveils STM32L Ultra-Low-Power ARM Cortex?-M3 based Microcontrollers for ‘Energy-Lite’ Applications

Efficient STM32L series leverages ST’s 130nm low-power technology platform to deliver excellent 32-bit performance

Geneva, April 19,2010 - STMicroelectronics (NYSE: STM), a world leader in microcontrollers, today announced sampling to lead customers of the STM32L series: the industry’s first ultra-low-power ARM? Cortex?-M3 microcontrollers available from a top-10 silicon supplier. The STM32L series combines a dedicated low-leakage 130nm process technology and optimized power-saving architecture that are unique to ST, to deliver industry-leading energy-saving performance.

The new STM32L series is part of ST’s EnergyLite? platform of ultra low-power products enabling designers to optimize performance, functionality and battery life, and to meet efficiency-related criteria such as eco-design targets.

“The STM32L series delivers the optimal balance between power consumption and performance of any device from a global semiconductor provider,” said Michel Buffa, General Manager of ST’s Microcontroller Division. “The STM32L will become the microcontroller of choice for energy-lite applications in markets such as consumer, industrial, medical or metering.”

In addition to its extreme energy efficiency, the STM32L series also has many features promoting data security and safe system operation, including flexible Brown-Out Reset; on-board Flash with Error Correction Code (ECC) support; a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and JTAG fuse. These features are recommended for all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safe product behavior and highly secure code and user-data management. Integrated USB 2.0 Full Speed support also makes the devices ‘handset ready’. Additionally, the MCU’s embedded LCD drivers enable easier, cheaper and smaller application designs.

Joining the extensive STM32 family, which now has over 135 variants offering complete pin, software, and peripherals compatibility for maximum flexibility, the STM32L offers 33DMIPS at 32MHz (max) and offers integrated Flash densities from 64Kbyte to 128Kbyte.

The STM32L series is sampling now to lead customers, and is priced from $1.86 for the STM32L151 with 64Kbyte Flash in the LQFP48 package to $2.81 for the STM32L152 with 128Kbyte in LQFP100, for orders over 10,000 pieces. Volume production will begin in Q4 2010.

Furth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 How STM32L delivers energy-lite performance:
The key to the STM32L’s industry-leading energy efficiency is ST’s ultra low-power EnergyLite? platform. This platform is also common to ST’s 8-bit STM8L MCU family and is based on 130nm proprietary technology, which is optimized for ultra-low leakage to maximize efficiency when the microcontroller is active or when sleeping. In addition, its embedded memory is based on a unique low-power Flash technology developed by ST. Integrated support for Direct Memory Access (DMA) allows peripherals to remain active, allowing developers to realize significant savings by turning off the Flash – and the CPU - while the application is running.

In addition to its underlying process-related power savings, the STM32L series provides numerous features allowing developers to optimize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their applications. Six ultra-low-power modes allow the device to fulfill its tasks while consuming the least possible energy at any given time. The available modes are (preliminary figures at 1.8V/25°C):

  • 10.4 microamps Low-Power Run mode at 32kHz
  • 6.1 microamps Low-Power Sleep mode with one timer active
  • 1.3 microamps STOP mode: Real-Time Clock (RTC), context preserved, RAM retention
  • 0.5 microamps STOP mode: no RTC, context preserved, RAM retention
  • 1.0 microamps Stand-By mode: RTC, back-up register preserved
  • 270 nanoamps Stand-By mode: no RTC, Back-up register preserved

Two new low-power modes – ‘Low-Power Run’ and ‘Low-Power Sleep’ –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STM32L series, to drastically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at low frequency operation by using an ultra-low-power regulator and oscillator. The regulator allows current demand to be independent from the supply voltage. The STM32L also offers dynamic voltage scaling, a well established power-saving technique that further reduces the internal operating voltage for medium and low operating frequencies. The current drawn, in normal Run mode, from Flash memory is as low as 230 microamps per MHz and the STM32L delivers a consumption/performance ratio down to 185 microamps/DMIPS.

In addition, the STM32L circuitry is designed to deliver high performance at low voltages, which enables battery-operated equipment to operate for longer before recharging. The integrated analog features are capable of operating at supply voltages down to 1.8V. The digital functions are able to operate from a supply voltage as low as 1.65V, allowing prolonged operation in battery-powered equipment as the battery voltage decays.

新闻来源: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cms/press/news/year2010/p3003.htm

网友:
意法半导体(ST)推出基于ARM Cortex?-M3的STM32L超低功耗微控制器,助力发展低功耗应用

高能效的 STM32L系列产品运用意法半导体的 130nm低功耗技术平台,提供32位微控制器的卓越性能

中国,2010年4月19日 —— 意法半导体(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STM)今天宣布开始向主要客户提供STM32L系列微控制器样片,STM32L系列产品是业界首款来自全球十大半导体供应商之一的超低功耗ARM? Cortex?-M3 微控制器。STM32L系列产品采用意法半导体独有的两大节能技术:130nm专用低泄漏电流制造工艺和优化的节能架构,提供业界领先的节能性能。

全新STM32L系列产品属于意法半导体的EnergyLite?超低功耗产品平台,设计人员能够优化终端产品的性能、功能和电池使用寿命,达到相关的能效标准,如环保型设计目标。

意法半导体微控制器产品部总经理Michel Buffa表示:“在全球半导体公司提供的产品中,STM32L系列产品实现最佳的功耗性能比。STM32L将会成为消费电子、工业应用、医疗仪器或能源计量表等市场上低功耗应用设计的首选微控制器。”

除极高能效外,STM32L还具备提高数据安全性,促进系统安全操作的诸多安全功能,包括灵活的欠压复位、片上闪存支持纠错码(ECC)、存储器保护单元(MPU)和JTAG熔断器。这些功能被推荐用于所有的需要安全产品特性和高度安全的代码及用户数据管理的应用。片上集成的USB 2.0 Full Speed支持模块使STM32L还能支持移动外设。此外,STM32L系列微控制器内置的LCD驱动器,可轻松实现更低廉、更小的应用设计。

STM32系列的产品阵容非常强大,目前拥有超过135款产品,全系列产品的引脚、软件和外设相互兼容,应用灵活性达到最高水平。作为STM32系列的新成员,STM32L在32MHz频率下的处理性能达到33DMIPS (最大值),片上闪存密度范围从64KB到 128KB。

STM32L系列样片已经开始交付给主要客户测试。STM32L151内置64KB闪存,采用LQFP48封装;STM32L152内置128KB闪存,采用LQFP100封装。将于2010年第四季度量产。

技术细节 —— STM32L如何实现低功耗性能:
意法半导体的EnergyLite?超低功耗技术平台是STM32L取得业内领先的能效性能的关键。这个技术平台也被广泛用于意法半导体的8位微控制器STM8L系列产品。EnergyLite?超低功耗技术平台基于意法半导体独有的130nm制造工艺,为实现超低的泄漏电流特性,意法半导体对该平台进行了深度优化。在工作和睡眠模式下,EnergyLite?超低功耗技术平台可以最大限度提升能效。此外,该平台的内嵌闪存采用意法半导体独有的低功耗闪存技术。这个平台还集成了直接访存(DMA)支持功能,在应用系统运行过程中关闭闪存和CPU,外设仍然保持工作状态,从而可为开发人员节省大量的时间。

除最为突出的与制程有关的节能特色外,STM32L系列还提供更多其它的功能,开发人员能够优化应用设计的功耗特性。通过六个超低功耗模式,STM32L系列产品能够在任何设定时间以最低的功耗完成任务。这些可用模式包括:(在1.8V/25°C环境的初步数据)
  • 10.4μA低功耗运行模式,32kHz运行频率
  • 6.1 μA低功耗睡眠模式,一个计时器工作
  • 1.3 μA 停机模式:实时时钟(RTC)运行,保存上下文,保留RAM内容
  • 0.5 μA 停机模式:无实时时钟运行,保存上下文,保留RAM内容
  • 1.0μA待机模式:实时时钟运行,保存后备寄存器
  • 270nA待机模式:无实时时钟运行,保存后备寄存器

STM32L系列新增低功耗运行和低功耗睡眠两个低功耗模式,通过利用超低功耗的稳压器和振荡器,微控制器可大幅度降低在低频下的工作功耗。稳压器不依赖电源电压即可满足电流要求。STM32L还提供动态电压升降功能,这是一项成功应用多年的节能技术,可进一步降低芯片在中低频下运行时的内部工作电压。在正常运行模式下,闪存的电流消耗最低230μA/MHz,STM32L的功耗/性能比最低185μA/DMIPS。

此外,STM32L电路的设计目的是以低电压实现高性能,有效延长电池供电设备的充电间隔。片上模拟功能的最低工作电源电压为1.8V。数字功能的最低工作电源电压为1.65V,在电池电压降低时,可以延长电池供电设备的工作时间。

网友:
                                 降低功耗的途径就是降低芯片工作电压

网友:
降低功耗的途径就是降低芯片工作电压
不完全对,改善半导体生产工艺才是降低功耗的根本途径。

网友:
                                 是的,最根本的是改变生产工艺,电压的降低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果而已

网友:
                                 哈哈,就是不甩它CM0

网友:
                                 改善工艺是主要的吧

网友:
                                 priced from $1.86 for the STM32L151 with 64Kbyte Flash in the LQFP48 package to $2.81 for the STM32L152 with 128Kbyte in LQFP100,跟预计的一致STM32L的性价比很高,性价比跟430比应该高不少。

网友:
哈哈,就是不甩它CM0
可以跟LPC1100比比低功耗,呵呵

网友:
                                 降低运行频率也是一个办法,能否把32kHz运行频率搞的再低点,比如1K。

网友:
                                 32K降到1k,意义不大。

网友:
                                 BOR,WDT 运行功耗是多少?

网友:
priced from $1.86 for the STM32L151 with 64Kbyte Flash in the LQFP48 package to $2.81 for the STM32L152 with 128Kbyte in LQFP100,跟预计的一致STM32L的性价比很高,性价比跟430比应该高不少。 ...
这下做三相智能电表可就有好MCU了,再也不用为LPC2368电池供电时功耗发愁了。伟大的STM32L152M啊,快点出来赶上下拨招标吧

网友:
外设怎么样?AD如果还是12bit以下,许多场合还是用430了。
而且TI收购了诺明,会不会吧模拟电路及低耗优势结合,推出新的芯片呢。
ST加油吧。

网友:
                                 看来大家都看中低功耗市场,EnergyMicro也推出了超底功耗产品。好像比ST的功耗还底

网友:
                                 按香板说说ST每半年发布一次新产品的规律,看来大容量的stm32F20x还要等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