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TIME2可以用吗?

楼主(2010-07-21):
STM8STIME2可以用吗?
STM8S103K3
其中用到定时器2,
1、TIME2_CH2 做PWM输出;
2、TIME2_CH3 做脉冲输入捕获;
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请兄弟们指点一二。。。。。
定时器
兄弟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不可以同时做输出又做输入。

网友B:
我觉得如果捕获脉冲频率和PWM脉冲频率相差不远,还是可以实现部分功能的

网友C:
如果你的PWM输出与要捕获的脉冲是同步的,也许可以,但也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D:
是不同步的,谢谢二位人兄。。。。
明白了,我从新更改PCB。。。。

网友E:
输入捕获 1KHZ
输出为50~100HZ

网友F:
既要输出PWM,也要实现捕获功能,可以这么用?

网友G:
我就是不知道啊!!
现在我只有用IO口中断来检测外部脉冲信号的输入,,,,,
不知道这个IO中断可不可以抓到500KHZ的脉冲信号。。。。。。。

网友H:
不好意思,不是500KHZ, 是1KHZ.......
不知道IO最大能抓到多少频率的脉冲???

网友I:
输入捕获 1KHZ
输出为50~100HZ
答:
相差不远,可以的,分频为单步1us,最大65536个计数点,最大溢出时间是65.536ms,足够了。
ARR值配为40000就可以得到50HZ的频率,捕获1kHZ仅仅需要1000个计数点,ARR足够计数。
麻烦在于两个是同个中断入口,并且如果谁要重新计数势必影响另一个。

网友J:
当然可以用

网友K:
不知道IO最大能抓到多少频率的脉冲???
答:我看到手册说进出中断至少20个时钟周期,估算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