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看看我这样设计STM8S的晶振行不??

楼主:
                                 论坛上看到STM8S有若干问题,以至于版主建议使用内部晶振。请问一下版主,如果我给STM8S的时钟源是有源晶振,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呢???

网友:
                                 你指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有客户反映过这个问题,使用外部振荡器确实只能达到1500V左右,对于EMC要求较高的场合建议使用内部RC振荡器,这样可以达到4000V以上。

目前设计师正在尝试改进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结果。

就是你这句话,我想使用有源晶振驱动MCU来达到4000V以上。(假设有源晶振没有问题)

网友:
因为成本的问题,没有评估过使用有源晶振的问题,我不能确定使用有源晶振是否有效,暂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去问问,看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
                                 有源晶振也不会太增加成本

网友:
                                 期待版主的答案。

网友:
                                 两个版主一直就看到版主在忙活

网友:
因为成本的问题,没有评估过使用有源晶振的问题,我不能确定使用有源晶振是否有效,暂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去问问,看会有什么结果。
结果出来没??东西都设计好了现在不敢用了。

网友:
                                 不知道现在st公司有没有答案了。

网友:
                                 没做过实际的测试,恐怕结果也不好说,版主应该是去问芯片的测试人员去了,不过也不见得会有明确的结果

网友:
                                 我们讨论了一下,如果使用有源晶振可以提高EMC性能,但因为手头没有测试仪器,还没有做个实际的试验。

网友:
                                 有源晶振确实可以提高EMC性能

网友:
哈哈,俺有仪器,可以代为测试。

哈哈,考虑要进行收费啊。

网友:
                                 哈哈,俺的EMC测试仪器已经在采购中了,很快就到货了。谢谢叶老板,下次又需要一定前去讨扰,

网友:
哈哈,俺的东西多啊,EFT、ESD、浪涌及雷击、周波跌落、阻燃、灼热丝、环境试验、绝缘耐压、振动等等甚至连防水等级这些俺都可以检测啊。

:),实验室大开放了喽,测试一项200块啦,需要的快来上勾把!

网友:
                                 期待中,我的系统必须要用到非常稳定的频率。一直用stm32感觉可靠性和抗干扰都不错。stm8想用到成本非常敏感的地方。谢谢版主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香主有没有测试结果,STM8S用外部有源晶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