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Pe188]:enumeratedtypemixedwithanothertype

楼主:
STM8的编译错误,由以下代买引起: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这怎么可能呢?

网友:
                                 LZ用的是IAR EWSTM8吗?看样子它还不够成熟。

网友:
IAR STM8警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呵呵,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 ?? ?? ?? ??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 ?? ?? ?? ?? ?GPIO_Mode_TypeDef GPIO_Mode)
GPIO_Pin_TypeDef enmu类型的定义中,没有(GPIO_PIN_1 | GPIO_PIN_2)这个数据,IAR报的warning是正确的。若想不要这个Warning,可以分开两句分别定义。当然若觉得烦就直接拿寄存器来操作。

网友:
分开定义肯定是没错误的,我定义一个单独的引脚的时候就OK,但IAR EWSTM32里初始化语句全是这么写的,很多引脚用 | 连在一起,也没出现警告,而且STM8S库里带的例程里面也这样写:
GPIO_Init(LEDS_PORT, (LED1_PIN | LED2_PIN | LED3_PIN | LED4_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这显然是应该被通过的,但为何IAR EWSTM8提示警告,但IAR EWSTM32里就不提示,同样的两口子,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网友:
                                 同样的语句,在STM8如果用COSMIC C来进行编译也没有警告,所以归根结底还是IAR EWSTM8不够成熟。

网友:
分开定义肯定是没错误的,我定义一个单独的引脚的时候就OK,但IAR EWSTM32里初始化语句全是这么写的,很多引脚用 | 连在一起,也没出现警告,而且STM8S库里带的例程里面也这样写:
GPIO_Init(LEDS_PORT, (LED1_PIN | ...
因为IARSTM32用的是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 Pin 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                 ((uint16_t)0x0002)  /* Pin 1 selected */

而iarstm8用的是
typedef enum
{
  GPIO_PIN_0    = ((u8)0x01),  /*!< Pin 0 selected */
  GPIO_PIN_1    = ((u8)0x02),  /*!< Pin 1 selected */
  GPIO_PIN_2    = ((u8)0x04),  /*!< Pin 2 selected */
  GPIO_PIN_3    = ((u8)0x08),   /*!< Pin 3 selected */
  GPIO_PIN_4    = ((u8)0x10),  /*!< Pin 4 selected */
  GPIO_PIN_5    = ((u8)0x20),  /*!< Pin 5 selected */
  GPIO_PIN_6    = ((u8)0x40),  /*!< Pin 6 selected */
  GPIO_PIN_7    = ((u8)0x80),  /*!< Pin 7 selected */
  GPIO_PIN_LNIB = ((u8)0x0F),  /*!< Low nibble pins selected */
  GPIO_PIN_HNIB = ((u8)0xF0),  /*!< High nibble pins selected */
  GPIO_PIN_ALL  = ((u8)0xFF)   /*!< All pins selected */
}GPIO_Pin_TypeDef;

两者定义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
iarstm8 警告的对的。

函数传递参数,如果实参超过了形参的范围,那么应该产生警告。
GPIO_Init 传递的参数类型是:GPIO_Pin_TypeDef
实际传递的参数是GPIO_PIN_1 | GPIO_PIN_2,
而GPIO_PIN_1 | GPIO_PIN_2并不在GPIO_Pin_TypeDef表示的错范围内,
产生警告没有任何问题。

楼上你换IAR STM32一样有警告。

网友:
一个简单例子:

typedef enum
{
    value_1=1,
    value_2=2,

}my_enum_t;

void test_enum(my_enum_t my_enum)
{
}

int main()
{
   test_enum(value_1|value_2);
   while(1);
   return 0;
}

IAR STM8,IARSTM32会出个警告:enumerated type mixed with another type

C++Builder 2010 警告:[BCC32 Warning] File1.cpp(31): W8006 Initializing my_enum_t with int

VC6.0 错误:2664: 'test_enum'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onst int' to 'my_enum_t'

网友:
                                 问题是STM8官方例程里也用 “|”这么写,这怎么解释

网友:
问题是STM8官方例程里也用 “|”这么写,这怎么解释
那你要问ST的人了为啥偏要怎么写了。

说一下去除警告的方法:
1.采用强制转换,如上面例子里test_enum(value_1|value_2);
改成  test_enum((my_enum_t)(value_1|value_2));

2.编译选项里Diagnostiscs/Suppress these diagnostics加上:
pe188,pa089

网友:
因为IARSTM32用的是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 Pin 0 selected */
#define GPIO_Pin_1                 ((uint16_t)0x0002)  /* Pin 1 selected */

而iarstm8用的是
typedef en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问题是STM8官方例程里也用 “|”这么写,这怎么解释
这不难解释,估计ST的人没有用IAR EWSTM8来编译过STM8的官方例程。

网友: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注意大小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STM8官方例程里也用 “|”这么写,这怎么解释
那你要问ST的人了为啥偏要怎么写了。

说一下 ...

请问一下这个方法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