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SMC驱动9325,出现不同程度的数据丢失现象?

楼主(2010-04-18):
STM32FSMC驱动9325,出现不同程度的数据丢失现象?
我用STM32驱动9325,出现不同程度的数据丢失想象。主要表现为,刷整屏一个颜色的时候,有类似于暗点的情况。且每次出现的位置基本不同。刷不同的颜色出现的多少也不一样。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地方的原因。刷图片也会有此现象。
数据
颜色

网友A:
经测试 还是有丢失数据的现象,又说是总线不稳,我看到别人直接飞线连接也没说有总线不稳的呀!现在我往上面扫描数字,屏幕会有闪烁的现象,像是扫描不过来的情况。不知道有用过这种9325的高人吗!指点下!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 ILI9325有成功的案例的。也有相应的驱动程序。
偶也设计这类LCD , 但LCD控制器是8347的(兼容9325)。 不知楼主的LCD 是那个厂家的,哪里可以购买得到

网友C(2010-07-27):
问题是初始化代码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