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USB内置CRC生成和校验功能吗

楼主:
                                 如题,STM32F103系列USB内置CRC生成和校验功能吗,因为I2C和SPI是带了的?

网友:
                                 这个不用问,USB必须内置CRC生成和校验功能,否则就不是USB了,

网友:
                                 再弱弱的问一下,是CRC-32的吗?

网友:
问这个做什么?

如果真想知道,可以看USB的协议文档。

网友A:
                                 通常,单片机的USB都内置CRC,USB 1.0/2.0的CRC用了CRC-7和 CRC-16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单片机的USB都内置CRC,USB 1.0/2.0的CRC用了CRC-7和 CRC-16两种。

也就是说,stm32 USB虚拟串口,不必使用奇校验或偶校验都可以保证数据正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