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中怎么定义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

楼主(2010-08-03):
在stm32中怎么定义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
C51中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这样对寄存器操作很方便,在stm32中,怎么定义类似的呢?请高手指点。。。
空间
寄存器

网友A:
在STM32中,你想使用哪一段可位寻址空间?

网友B:
比如:
sbit PWRUP = cmxgenctrl ^ 0;
sbit RLYDRV_ON = cmxgenctrl ^ 1;
sbit FIX_EQU = cmxgenctrl ^ 2;
sbit LOOPBACK_EN=cmxgenctrl ^ 3;
sbit XTAL = cmxgenctrl ^ 4;
单片机中可以这么定义,那在stm32编程里怎么定义呢?

网友C:
用与或的方式去操作bit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D:
sbit PWRUP = cmxgenctrl ^ 0;
sbit XTAL = cmxgenctrl ^ 4;
单片机这样定以后,可以这样使用了
XTAL = 1;
PWRUP = 1; // Power Up cmx868
怎么定义才能使用呢?
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420204779/Image/OPUTA26TB3@[1WK%25H7Q~B6Y.jpg
对相应的寄存器位进行操作。
你说的哪段地址空间我不太懂,我想让外接的芯片,寄存器,相应的位置1。PD口没有使用,可以用它控制吗

网友E:
不要把51的东西往STM32上套,两个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如果要对相应的寄存器位进行操作,可以使用Cortex-M3的位域操作。

网友F:
google里我看到过类文章,在定义变量时指定其飞属性。__ATRRIBUTE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