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sb端点问题指教?多谢

楼主(2010-08-02):
stm32usb端点问题指教?多谢
PDF上说107有4个端点,为什么
/*#define EP1_IN_Callback NOP_Process*/
#define EP2_IN_Callback NOP_Process
#define EP3_IN_Callback NOP_Process
#define EP4_IN_Callback NOP_Process
#define EP5_IN_Callback NOP_Process
#define EP6_IN_Callback NOP_Process
#define EP7_IN_Callback NOP_Process
虽然没有处理,难道有7个吗?
如果只有是4个,0端点作为控制端点,
那是不是1.2.3 端点,那么只有3个端点可以传数据吗?
问题

网友A:
请说明这几行代码的出处?

网友B:
USBLIB的usb_conf.h文件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usb_conf.h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0
* Date : 10/08/2007
* Description : Virtual COM Port Demo configuration header
66行

网友C:
请下载最新的库,你这个是V1.0,不适合STM32F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