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中一条C语句执行时间

楼主:
一个带有8MHZ晶振的stm32,执行一个C语句多长时间,怎么算出来的?
比如for(i=0;i<=1000000;i++)要执行多久?怎么来的?

网友:
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编译选项,产生代码的执行时间也不一样。

你的问题没有固定答案。

网友:
                                 i++和sqrt(i)都是C语言的一条语句,执行时间没法比。

网友:
                                 可以看看汇编代码,有几个指令,stm32是6(???)个机器周期为一个单指令周期吧,可以算算时间。

网友:
那要延时100多纳秒,起码可以估算出来吧,用的keil3.5

网友:
i 定义的是int还是long?
如果是int的话,循环体是6条汇编语句吧?
用mdk的话,循环体是三条语句。

网友:
                                 如果定义为i uint32_t的话,在iar里面应该是三条汇编,既一条递加,一条比较,一条跳转。一条指令为6个机器周期,所以总共时间应该是i*3*6个机器周期,如果系统时间为72mhz,一条机器周期为1/72m。大概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还有ARM有指令预读到cache
如果预测失败,则会额外消耗一些cycle

网友:
非常感谢,一直在找stm32的一条单指令周期是几个机器周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