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5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TIM5的问题
我要用TIM5做编码器接口,但是使能了TIM5的时钟、用固件库设置为编码器接口,使能了TIM5之后没有得到数据,另外说明一下,在调试状态下,我的MDK的外设中只有TIM1-4,没有TIM5-8,会是MDK版本的问题还是有其它问题?我的MDK的版本是3.24
编码器
其它
接口
外设

网友A:
什么型号的STM32?有些型号是没有TIM5的。

网友B:
STM32F103RCT6

网友C:
看下芯片资料就知道有没有了,首先把硬件排除,再查是否是软件问题

网友D:
先弄清型号

网友E: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F(2010-08-05):
是设置的问题,tim5用作编码器接口没有问题。

网友G:
哈哈,楼主搞了9个月总算把问题解决了?!